[PIC®/AVR®/dsPIC®产品] PIC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20-01-08):
bootloader程序烧进去后会把原来的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覆盖了吗,那会不会变砖了

网友A:
PIC空芯片是不带内置bootloader的。
PIC里如果有bootloader都是用户烧录进去的。

你的意思是对先前烧录的bootloader进行更新吗?重新烧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空芯片是不带内置bootloader的。
PIC里如果有bootloader都是用户烧录进去的。

PIC开发板里难道不是自带有bootloader的吗 我是想测试自己写的bootloader程序,我怕烧进去后就把原先的给覆盖了

网友A:
你用的哪块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块开发板?

开发板不是官方的开发板,也不是专门用于测试bootloader功能的板子,我只是想在板子上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不是官方的开发板,也不是专门用于测试bootloader功能的板子,我只是想在板子上实现这个功能 ...

烧录你自己的bootloader之前先把原来的读出来保存下来

网友C:
冲洗你烧录就行了。

网友C:
ICP怕啥。除非你只用BL方式烧录程序,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