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电路

楼主(2020-01-08):
高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为0.01Hz,输入频率调到0.1HZ时输出增益变大,1HZ往上时增益为1,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很正常啊,看你的设计啊
你设计的可能不是巴特沃思型的

设计的图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B: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的高通,通带范围,一般增益就为1,频率更低则增益更小。
如果线路Q值比较高,则可能在转折频率附近有增益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的高通,通带范围,一般增益就为1,频率更低则增益更小。
如果线路Q值比较高,则可能在 ...

C2和R89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0.01HZ,  VIN+给一个0.1HZ 的信号时,VOUT的增益反而变高了,这就是增益峰么?怎么调节它呢?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的高通,通带范围,一般增益就为1,频率更低则增益更小。
如果线路Q值比较高,则可能在 ...

根据图中的电路测得各个频段的曲线,在10HZ和100HZ时会有个尖峰,怎么这是什么影响的?还有在100K和1M频段时的带宽还不够,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