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C32MZ FPU硬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PIC32MZ 带硬件浮点单元,有几个问题不太懂
1、使用硬件FPU是否要在HORMONY中进行配置
2、HMY中是否有相应的库可用
3、数据手册中,介绍了相关的寄存器的信息,有无相关编程笔记可参考?
4、或者是什么都不用管,不用设置,直接程序中直接写代码?

高手,或厂家技术支持来帮帮,谢谢了

网友A:
32的浮点没用过,一般调用专用函数。比如新唐的浮点硬件和除法器,都是直接调用函数。可能浮点需要配置这个吧。看看手册有没有介绍。

网友B:
我之前简单测试过PIC32的浮点功能,要想运算速度快一点, 需要开cache, 打开编译器优化,修改Flash等待时间;如果想测一些专用函数例如FIR16,FFT16,还需要调用#include"dsplib_dsp.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简单测试过PIC32的浮点功能,要想运算速度快一点, 需要开cache, 打开编译器优化,修改Flash等待时间 ...

谢谢红星
以下不太明白
1、在HMY中无硬件配置选项。您所说的开cache 就是在HMY框架下,system选项下,勾选MIPS内核的 cache?
2、直接包含"dsplib_dsp.h",更改编译器优化级别,直接C写代码即可?用不用嵌入汇编?
3、有无笔记类的参考链接

深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红星
以下不太明白
1、在HMY中无硬件配置选项。您所说的开cache 就是在HMY框架下,system选项下,勾 ...

对, Harmony中 勾选MIPS cache选项就可以了;我当时测试浮点数运算都是直接写C代码的 ,你可以尝试调整Cache及优化级别来确认运算速度

      i = 1234.223;
        j= 1234334.125;
        k=0.0;
        x = 81234.223;
        y= 9234334.125;
mips_fir16_setup(coeffs2x, coeffs, K);
//while (1)
for(i=0;i<4;i++)
{
// load input data into indata

mips_fir16(outdata, indata, coeffs2x, delayline, N,K, 3);
// do something with outdata
}

        z=0.0;
        xx = 123.45;
        yy= 13456.123;
        zz = 0;
        k=j/i;
        timer1= BSP_ReadCoreTimer();

我上传了一个PIC32 Dspic library 的文件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PIC32MZ_DSP Libraries.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Harmony中 勾选MIPS cache选项就可以了;我当时测试浮点数运算都是直接写C代码的 ,你可以尝试调整Ca ...

看了资料,帮助很大,非常感谢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