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稳压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不是很懂,电.....

楼主(2020-01-08):
如图,输入电压是24V  图上24V的网路标识是输出端连接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是mos管GD之间的压降最大只有20V ,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一个P管,有一个稳压管并在GD之间,原理是防反接的一个电路,稳压管是12V,测试点mos  D极电压输出还是23.8V    G机电压是12v  ,不是很明白这个的工作原理,接上稳压管 输出不是应该变成12V了吗  为什么还是输出24V,反而G极的电压是12V  球大神稍微指点一下

网友A:
R2上的压降就有12V左右,再加上稳压管上大概12V,所以那个“23.8V”很正常。

网友B:
这个稳压管是作稳压用吗?本身是当作二极管用。在正常24V加入下,先是二极管正向导通24V加到S极,再经过VGS,作用,导通MOS管,DS的低电阻短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上的压降就有12V左右,再加上稳压管上大概12V,所以那个“23.8V”很正常。
...

非也,R2是0,D1不导通。

HWM
“MM1Z12”是个12V的稳压管。

网友C:
稳压管是跟R2串联使用的,稳压管上分压12V,R2上分压24-稳压管上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是跟R2串联使用的,稳压管上分压12V,R2上分压24-稳压管上压降

好的 ,谢谢 经你这么一说,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上的压降就有12V左右,再加上稳压管上大概12V,所以那个“23.8V”很正常。
...

好的 ,谢谢 经你这么一说,有点明白了 这个方法就是防止VGS压差过高的原理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稳压管是作稳压用吗?本身是当作二极管用。在正常24V加入下,先是二极管正向导通24V加到S极,再经过VGS ...

你这个思路应该是常规思路 VGS最大电压只有20V ,所以是用这个稳压管设置了下VGS的压差,感觉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

D1是这样的,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