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36V转24V 3A SW波形出现异常 发烫 IC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0-01-08):
(无正文)

网友A:
实物图发来看看
PCB 布局图也来一份

网友A:
底部焊盘有没有焊啊,
热风枪吹上去

楼主(点评):
这是用贴片厂贴的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底层露铜没有问题,顶层露铜太小了,过孔分布也稀了点,还真可能底部焊盘没有焊上或者没有焊好。另外把C9拆掉试试,PWM宽度很不均匀,是不是输出纹波、毛刺影响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输出纹波在50mV左右,在去掉C9和重新焊接后,PWM波形正常了,但是依然发热,不知道是不是频率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带负载发热还是空载发热? 多大的负载电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待负载发热 在负载超过2.5A以上后 就发热严重 芯片直接不工作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正常现象了。大概率是散热不良。 2.5A 24V 是60W,就算效率90%,发热也有6W,靠覆铜散热,你的面积不够用。散热用过孔太稀了,另外很可能焊锡没有很好浸润到芯片底部的散热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嗯 我之前也怀疑过是散热的问题 因为散热的功耗有点高 而且芯片底部散热焊盘也有点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发来看看
PCB 布局图也来一份

PCB的布局

1578468036(1).jpg (55.22 KB )

网友A:
看看http://www.ti.com/cn/lit/ug/snvu496/snvu496.pdf

网友A:
芯片底部过孔至少6个

网友A:
看起来 散热不好 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底部过孔至少6个

嗯  很有可能是散热焊盘分布不均匀  散热存在问题

网友C:
这板子画的也没谁了。。。
这么几颗料摆成这样,还两面贴元件,,,公司老板对你真仁慈。。。
续流二极管动一动,旋转一下,把路让开,芯片下面全部铺地,
自举电容移上来,Vout采样线不要走动点下面,大小波都出来了,看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画的也没谁了。。。
这么几颗料摆成这样,还两面贴元件,,,公司老板对你真仁慈。。。
续流二极管 ...

嗯  对于硬件设计  我还是门槛上的菜鸟  还得请大家多多指点  至于两面放元件  是因为有几颗器件  必须分别放PCB的两面  这是模具设计的原因     关于布局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能详细的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对于硬件设计  我还是门槛上的菜鸟  还得请大家多多指点  至于两面放元件  是因为有几颗器件  必须分 ...

布局问题,5L提供的官方指导就是最好的范例,直接参考就好了。
多去知名半导体公司官网看Application Note,比较便捷且权威的学习途径
顺手提供两个文档供你参考, AN136F-PCB Layout Considerations for Non-Isolated Switching Power

然后再提供一个和你一样布局不良的典范。。。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5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问题,5L提供的官方指导就是最好的范例,直接参考就好了。
多去知名半导体公司官网看Application Not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SW引脚波形是正常的,上冲和下冲应该没这么高,建议将示波器带宽设置小一些,200MHz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引脚波形是正常的,上冲和下冲应该没这么高,建议将示波器带宽设置小一些,200MHz就行; ...

经过测试,我把反馈引脚上的电阻去掉,波形就正常了,只是在布局上有点问题,导致散热能力有限,只能输出24V  2.65A,功耗再大就会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