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能在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时稳定工作吗?

楼主(2020-01-08):
由于需要将两节1.5V的干电池串联为后级电路供电,但是后级电路只能在3V工作;由于电池长时间工作必然电压会下降,现在我想在电池和后级电路间加一个升压芯片TPS61070,现有几个疑问: 如图,
1.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输入电压不小于输出电压时,升压芯片只是无法调节输出电压;还是说直接芯片不工作,将前后级电路断开了呢?
2.升压芯片是否能在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还能正常工作呢?此时对应的占空比比较小而已.

网友A:
好像没有必要

楼主:
请问你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B:
升压如果输入高于输出会直通的(二极管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如果输入高于输出会直通的(二极管直通)。

那请问当输入为3V,输出也设置为3V时,芯片是否能依然正常运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当输入为3V,输出也设置为3V时,芯片是否能依然正常运行呢?

依然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当输入为3V,输出也设置为3V时,芯片是否能依然正常运行呢?

这个应该还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还是正常运行的

把效率算进去,实际输入还是低于输出的。

网友D:
典型的BOOST升压,无论分离元件还是芯片,当输入高于输出设置电压时候,振荡器输出将关闭,而输入将通过电感--整流直接传输到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BOOST升压,无论分离元件还是芯片,当输入高于输出设置电压时候,振荡器输出将关闭,而输入将通过电 ...

需要外接肖特基二极管的升压芯片没问题。但是TPS61070DDC同步整流升压芯片在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内部的整流管是否依然会导通?从而给后端提供电流。如下图红色框的意思该如何理解,是指无法调节输出电压还是直接切断了前后级电路:

网友E:
用sepic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外接肖特基二极管的升压芯片没问题。但是TPS61070DDC同步整流升压芯片在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内 ...

应该这样理解:
根据升压电路的特性,当输入电压低于设定的输出时,能保持想要的输出电压,比如输入3V,设定输出5V
当输入电压高于设定的输出时,输出不能保持设定的输出电压,比如输入6V,输出可能略小于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外接肖特基二极管的升压芯片没问题。但是TPS61070DDC同步整流升压芯片在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内 ...

一样的。
虽然它这个高边用的是MOS管,但它也有体二极管,如果输入高于输出这个二极管也会导通导致直通,IC将不能控制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为输入-二极管的VF,如果这个值低于设定的输出,IC仍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