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使用,EXB841可以驱动几个MOS管?

楼主(2020-01-08):
MOS管并联使用,EXB841可以驱动几个MOS管?使用的MOS管是IRFP4468,100V,290A。EXB841驱动能力达到4A,

网友A:
锂电保护中根据不同电流有并几个的几十个的,最难不是驱动,而是几十个MOS的同步和一致性问题。

楼主:
EXB841规格书中,能驱动1200V300A,或600V600A管子一个。这说明841还是有驱动负载要求的。不同的IGBT驱动参数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网友B:
你根据门极的电荷和开关频率算算需求,应该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锂电保护中根据不同电流有并几个的几十个的,最难不是驱动,而是几十个MOS的同步和一致性问题。 ...

请问保护板MOS并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VTH开启电压挑选和G极电容和电阻CISS和RG的挑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保护板MOS并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动态均流:导通和关断过程中,跟驱动的一致性相关,驱动回路设计相关;跟回路的等效阻抗有关,需要考虑寄生电感带来的影响。
静态均流:完全导通以后的均流,这个主要干导通回路的直流电阻相关。

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并联的开关器件驱动电路的对称性,功率回路的对称性(一致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态均流:导通和关断过程中,跟驱动的一致性相关,驱动回路设计相关;跟回路的等效阻抗有关,需要考虑寄 ...

我之前测试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的MOS放到一起都会出现开关不一致的情况,总有一颗会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测试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的MOS放到一起都会出现开关不一致的情况,总有一颗 ...

最好使用同一批次的

网友A:
确实非常不错的,应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