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烧录口如何配置成普通IO口输出

楼主(2020-01-08):
请问NUC029如何将烧录口配置成普通IO口使用,                GPIO_SetMode(P4, BIT6,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7, GPIO_PMD_OUTPUT);        这样配置之后发现并不能输出高低电平,需要配置别的寄存器吗?

网友:
不建议这么使用的。

网友:
如果非要用,可在配置字修改。

网友A:
用的Keil?工程配置里有配置字设置。

网友B:
#define SYS_MFP_P46_GPIO    0x00000000UL /*!< P4_MFP pin 6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46_ICE_CLK 0x00000040UL /*!< P4_MFP pin 6 setting for ICE_CLK */
#define SYS_MFP_P46_Msk     0x00004040UL /*!< P4_MFP pin 6 mask                */

#define SYS_MFP_P47_GPIO    0x00000000UL /*!< P4_MFP pin 7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47_ICE_DAT 0x00000080UL /*!< P4_MFP pin 7 setting for ICE_DAT */
#define SYS_MFP_P47_Msk     0x00008080UL /*!< P4_MFP pin 7 mask

网友B:
然后参考这个配置方式
  1.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2.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3.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网友C:
要先設定mfp,為gpio 模式

网友D:
  1. SYS->P4_MFP &= ~(SYS_MFP_P46_Msk | SYS_MFP_P47_Msk);

  2. SYS->P4_MFP |= (SYS_MFP_P46_GPIO | SYS_MFP_P47_GPIO);

网友D:
执行上面两句指令试试。然后再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D:
楼上各位大佬说的应该很对。这些特别引脚默认是特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