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的串联

楼主(2020-01-08):
如下图所示,电抗Z=?

两个LC的谐振频率w1、w2可直接写出:

于是电抗z为:

有个特点:在中间频率w0处,电抗Z=0,而且倘若C1=C2,中间频率为:

电路的应用:提供下图所示的阻抗特性。

楼主:
理论非常完美,但现实非常残酷!

对于实际电路,总是要存在一定的损耗,所以在中间频率w0处,阻抗不可能为0,在w1和w2处也不可能是无穷大。

甚至,损耗会导致w0处的阻抗,高于w1和w2处的阻抗!(看起来不可能是吧?)

于是问题来了,在什么条件下,已知w1和w2,两者的阻抗相等???也就是说,我们想确定临界值!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二:
①对于新手,不二选择就是直接写出两个阻抗的表达式,然后令两者相等,然后求出Q值大小!
这样的干的思路很清晰,但是处理起来非常繁琐,要一张A4纸做草稿纸。

②如果精通电路理论,那么处理起来简单一半以上。

如果上面的3中所说的远远小于1,是1%的话,那么Q值是1400左右。

楼主:
写此贴的原因是:

有人弄个顶楼电路,做频率响应测量,测量结果发现和想象的(顶楼那个结论)不一样,于是蒙圈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甚至以为仪器有问题。
更不能怪理论无用或错了,理论本身是不会错的,最常见的是模型用错了。

或者说,Q值要非常庞大,才能出现理想情形,这样的电感可能要几百元一个吧

网友A(2021-02-03):
如果, C1=C2 ,L1=L2 ,
则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相同,两个电容及两个电感分别串联所造成的並联谐振频率还是一样,
其实,这里还有 串联谐振 的成份,串联谐振时,Z为0,那么,Z不可能同时 既0又∞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