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红框那部分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1-08):
(图片)

网友A:
图中已经标得很明确了,那是个有源负载(恒流)放大器(共射)。

网友B:
330p左边有个接点吧?这图哪里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p左边有个接点吧?这图哪里搞来的?

铃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已经标得很明确了,那是个有源负载(恒流)放大器(共射)。

放这个东西在这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差动式的性能并不好。

的确,会振荡,需要频率补偿。
你说的性能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动式的性能并不好。

这个当作并联电源看,还是串联电源看呢?@HWM @king5555

网友E:
2SK117BL是当作恒流源。跟它作用应是电流才对,去掉下泄电流,就是调正管的基极电流。调正E极电流,从而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这个东西在这有什么用?

这地方用这么个恒流负载没什么必要。
用个电阻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差动式的性能并不好。

用分立元件做这种电源,如果对精度温漂有需求,基本上一定要用差动放大。

网友F:
线路中间少了一点。
这里作用很明确,差动输出幅度不足以能很好控制射极跟随器的输入电压,而且倍数不够。
下面管子是一个典型的恒流源作为直流负载,而上面管子就是一个简单的共射放大器。输出信号用于推动射极跟随器来调整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