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005的硬件I2C问题

楼主(2020-01-08):
用005硬件I2C时,用官方例程时发现无法通信,用示波器看波形时,发现起始信号在时钟信号低电平的时候产生,这怎么回事?
用软件模似I2C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发送数据0xD0
黄线为SDA
蓝线为SCL

楼主:
看波形,硬件I2C的SDA产生了两个起始信号?

网友A:
START 如下方红框所示,红框前为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如下方红框所示,红框前为STOP

按你这个分析,不是起始信号的问题,那就是我发送的数据问题?可都是发送0xD0呀

楼主:
现在问题是,用硬件I2C一直收不到应答信号(0x18),收到的全都是非应答信号(0x20)

网友A:
1.速度调慢点试试。
2. 为什么START前会有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速度调慢点试试。
2. 为什么START前会有STOP?

1.调慢了也不行
2.应该是没收到应答信号,才有这个停信号吧。停止信号后,紧跟下一个起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