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红外接收

楼主(2020-01-09):
有没有 比较稳定的 红外接收头介绍,目前我司供应商的来料老是不稳定。 该电路主要实现 3段式挥手反射距离(4寸,9寸,16寸)。但是因为来料不稳定容易被干扰的问题。每次都有很高的不良率 (没办法保证挥手反射距离的要求)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路也有问题呢

网友B:
有点类似光耦ctr不一致的问题。要达到一致性,估计得校验,或者来料ctr筛选。
红外反射接近开关的成品一般都有电阻可调的。

楼主(2020-11-30):
改频段来控制,已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