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操作才能是STM8的启动程序不去初始化一段RAM区

楼主(2020-01-09):
如何操作才能是STM8S 启动代码不去初始化一段RAM区?使用STVD+COSMIC编译,不能看到启动代码,如何去修改启动代码段

网友A:
修改RAM大小,最简单有效办法

网友B:
是随机的位置吗

网友C:
如果是特定位置是不是需要进行指定 啊

网友D: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E:
能不能再代码里边屏蔽一段地址呢

网友F:
难道是说的no 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