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S350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0-01-09):
这几天修到一个明伟的开关电源 ,起初是送电出现嘀嗒嘀嗒的声音,查继电器线圈电压,只有2.4V,实际需要10至12VDC。换一个稳压管继电器动作正常。接着又烧保险,查开关管07N90E短路,更换送电。经验不足,送电以后输出正常,带负载烧保险,烧开关管,继续查,发烧开关管G极电阻5R1无阻值。因为没有这个元件,还没换。
想请问一下:07N90E有代换的型号吗?
07N90E两个管为啥并联,是不是增加功率啊?

网友A(2020-02-15):
输出电压被拉低了,很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反向或周围元件不良,阻抗低,先测量一下输出阻抗,是不是很低
还有可能是整流桥阻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