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维修的一些常见故障

楼主(2020-01-09):
1 液晶显示器
  早期我们在国内市场上经常能碰到的日立变频器就是HFC-VWS3系列,这是一款V/F控制的变频器,功率模块采用GTR的大功率晶体管。其最大功率能够做到132kW,采用液晶面板显示,这在同时期的日本变频器还是属于档次较高的。但相对于用数码管显示的变频器,液晶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相对就显得差了,我们经常会碰到液晶显示器有亮度但没有字幕,此类情况多半是由于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电源故障。
  2 开关电源
  此外,该系列变频器大量采用了厚膜电路,包括开关电源厚膜电路,驱动部分的厚膜电路。采用厚膜电路多半是出于技术保密上的考虑。由于厚膜电路上所有元器件都已被封装了,所以维修相对较困难。
  3 E9报警
  在J300系列变频器中,我们经常会碰到E9报警,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三相输入侧电源,J300变频器带有三相输入电压检测,输入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送到CPU处理,在缺相和输入电压过低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E9报警。
  4 --故障
  此类故障一般都出现在变频器上电时,此外直流侧欠压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5 E30 IGBT故障
  SJ300系列变频器还会碰到的一种故障现象就是E30报警。导致E30报警的可能性有几方面:其中主要有功率模块损坏,SJ300系列变频器中小功率采用的是日本富士生产的PIM模块,整流和逆变为一体化的模块,与J300采用的IPM智能化模块又有区别。当然模块的损坏会导致E30报警的出现。
  日立变频器维修案例
  一台日立L300P75kW变频器,在将模块故障故障修复后,去现场安装试机。上电,起动即跳E16.4或E16.2,故障原因为电源有瞬时断路。停机测三相380V电源输入,3相380V俱有,且相当平衡。运行状态下,测三相输出电路,一相电压值有不稳定现象,出现280V到达350V左右的波动。本机器电压检测电路检测的是输入电源中T、S两相的输入电压,当电网污闪大于15ms时,便保护停机。判断为变频器的供电的空气开关,有一相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变频器跳E16.4或E16.2故障,拆开检查,果然有一组触点已严重烧损。
  换电源开关后修复。
  此故障在静止状态,或小电流状态,因空开虚接,根本检测不出输入电压的异常。只有开机时才看出来。但因变频器检测到异常迅即停机保护,有时候来不及检测,变频器已经停机了。所以不易检测出来。费了一些周折。
**来源于:众力达电气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ABB、三菱Mitsubishi、安川Yaskawa、艾默生EMERSON、力士乐Rexroth、伦茨Lenze、MOOG等工控电路板/变频器/电源/plc/编码器/制动单元/传感器/s伺服驱动器等维修需求请联系广州鑫锐海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先生  联系电话:13922711806

网友A:
比较**肋的** 没有干货分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肋的** 没有干货分享呀

有的兄弟

网友A:
那就分享一下呀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