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源芯片的对地电流怎么理解

楼主(2020-01-09):
对于一个无源被动芯片,没有地线的pin,芯片內部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对地电流怎么去理解,用average和ams去截取波形出来的值差别非常大?求解惑

网友A:
无源被动芯片,没有地线的pin,  但是信号总有回路,  可以分析信号的回路.
最好还是得从具体的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