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充电IC BQ24715 问题求解

楼主:
工作:笔记本主板(硬件)
问题:输入的20V电压无法到达VSYS(经过DCDC后只有9V左右)。
已经实测或做过的试验:1.实际量测,HIDRV(IC 18脚)没有电压输出,无法打卡MOS
                                                                        2.IC的工作电压正常(VCC,20脚)
                                                                        3.ACDET电压正常(6脚)
                                                                        4.+VCHG_REGN电压正常,BTST电压正常(IC 17脚)
                                                                        5.+VACN_PWR  20V电压正常
                                                                        6.更换过的物料,排除物料损坏(Q36,Q61,Q62,Q37,L1,C371,)

网友A(2020-01-09):
BQ24715 什么问题啊  我以前用过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715 什么问题啊  我以前用过这个IC

刚刚还没有编辑完,按错了键,直接发出去了。你再看看上面的,重新编辑了。主要是充电器(适配器)的电到不了系统电(Vsys),更换过charger IC,HIGH LOW MOS,boost电容,电感,Vsys的阻抗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B:
电路当中的元件有无损坏现象

楼主(点评):
看不到损坏元器件的迹象,能怀疑的元件地方已经交叉验证过,问题跟随板子走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上张清楚的图片看看 这张图一放大就模糊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试了好几次,都是被压缩模糊了,怎么上传高清图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直接拍照上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手机版?

网友C:
图很模糊,Q8和Q9间的GS并联电容,会影响G极泄放。Q8与Q9串联的目的是做啥没看到,为什么不并联。Q62对地在下端,要测下Q62的gs的电压,gs间建议并联电阻,防止被异常开启。

楼主(点评):
图片试过几次,都是模糊的,不知道如何上传原图.Q8和Q9 GS并联电容影响不大,这个地方的开关没有速度要求,目的就是切断前后的电源通路,防止前后电源影响(后端也可能会有从电池过来的电压)。目前这个地方是正常的,问题点如上面所说,在后端出问题了。

楼主:
  再导入一次图,不晓得会不会被压缩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导入一次图,不晓得会不会被压缩

蛋疼,怎么都是被压缩的这么模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