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产生三值矩形波?

楼主(2020-01-09):
(无正文)

网友A:
对应多少电压呢

楼主:
5V,0V,-5V

网友A:
1个模拟开关,输入端分别接5V,0V,-5V就好了。CD4052.
也可以用MOS管,控制三个MOS管的开通,就可以取得不同电压。

网友B:
如果输出可以不共地,用两个 I/O 口加两粒电容、一粒电阻,就可以得到三值矩形波。
  IO1 = 1、  1、  0、 0、  1、  1、  0、 0
  IO2 = 0、  1、  1、 0、  0、  1、  1、 0
  Out = +1、0、 -1、 0、+1、 0、 -1、 0

如果共地就麻烦点,要弄一个负电压出来(可以用一个 I/O 出方波,加两粒电容、两粒二极管得到一个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