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高温情况下效率与功耗问题

楼主(2020-01-09):
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datasheet上怎么看高温条件下的输出电流以及转换效率?看datasheet没怎么看懂,
现在用的MPS的MP4570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datasheet下只有个load current 但只有1A?

网友A:
他们的曲线不都是到3A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datasheet下只有个load current 但只有1A?

只是说一些参数是在1A输出的时候测试的,后面有3A测试的范例。看资料看完整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