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高性价比的0-10V模拟信号隔离技术:基于Y电容隔离

楼主(2020-01-09):
0-10V模拟信号通过APC芯片GP9301M转换成调制信号,经过隔离电容后将信号传输到PAC芯片GP8101M,GP8101M将调制信号解调后输出0-10V模拟电压。此方案电路简单,精度典型值为0.5%。

在隔离系统中,经常通过在原副边放置Y电容来实现共模干扰的抑制,Y电容的容值一般较小(nF级),在保证了交流漏电的前提下,有效的降低系统EMI。
本文所指的模拟信号电容隔离方案中,借用了Y电容作为模拟信号传输的媒介,在保证了隔离性能的前提下,还实现了模拟信号的传输,相对于传统隔离方案有非常好的性价比。

网友A(2020-02-29):
可以长期供货么? 是否兼容欧美大厂芯片

网友B:
有人使用过这个模块么

楼主(2020-05-20):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期供货么? 是否兼容欧美大厂芯片

可以

网友A:
已经买了样品回来测试 ,如果精度可以达到0.1% 就更加好了  目前是0.5级别
100%占空比 输出10v的时候 差不多是10050m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期供货么? 是否兼容欧美大厂芯片

如果有个兼容的欧美芯片就好了 .用这个芯片 没有备胎 ,不太放心.

网友C(2020-11-24):
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到?想买几个样片试试

网友D:
很新颖的设计,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