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土壤湿度传感器设计

楼主(2020-01-09):
老师们,麻烦问哈有没有土壤湿度传感器测量电路啊,发一个参考一下,谢谢了。另外我做了一个电路,但是测试没反应,这是我做的电路,老师们有没有好的意见指导一下啊。另外运放2,3引脚名画错了,实际已改正

网友A:
这种还是有些门槛并且小众应用的产品,都是偷着赚钱就好了,哪会把电路公示出来

网友B:
很简单,就是测反射,就看用什么方案测了,我也想做土壤湿度传感器,但是买个成品要上百元,我不想花这个钱买个来拆,你买个FDR土壤湿度传感器拆了看看

网友C:
关键的问题是传感器,要适应温度, 土质,疏松度等条件

网友D:
fdr稳定的振器,加上一段传输线,三极探针,测传输线二端的电压(相当于驻波),此驻波跟水分成比例关糸。100M信号。标样难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