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三极管CE极对调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如下图1所示,是黑田彻书上的一个三极管CE对调使用,用来产生震荡波的电路,图2是我的仿真电路,为什么仿真电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呢?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一般仿真软件仿真不了这种雪崩击穿的特性,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910-1-1.html?fromuid=0

网友B:
ce 两个 PN 结是对称的, 所以理论上也可以对调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e 两个 PN 结是对称的, 所以理论上也可以对调嘛

他这个对调是利用e-b击穿电压低避免使用很高的电压。。。

网友D:
楼主搭个电路瞧瞧。

网友E:
CE对调的话,论坛上有个帖子讨论过,电路工作没有问题,就是放大倍数降低好多

网友F:
这个电路我还真的试过
大学时候有一次做实验,把CE接反了
就出现来了上述的波形
当时我感到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仿真软件仿真不了这种雪崩击穿的特性,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还真的试过
大学时候有一次做实验,把CE接反了
就出现来了上述的波形

恩,我也打算搭个电路看看,貌似CE反着用,电流放大倍数只有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对调的话,论坛上有个帖子讨论过,电路工作没有问题,就是放大倍数降低好多 ...

是的,CE对调用的话,放大倍数只有数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搭个电路瞧瞧。

恩,打算搭个电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