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USB和typeC

楼主(2020-01-09):
现有imx6板子,上面的USB接口能正常识别鼠标和U盘,但插上typeC的USB设备之后就不能识别,只有一次打印出了串口信息,不停地识别到,然后又断开,重复不断。其余后来怎么插都没有再打印过log,而且,一旦插了typeC之后,再插鼠标和U盘,所有都不识别了。请问各位大佬,普通的USB与typeC的USB在驱动上面有差别吗?为什么不能识别typeC啊?

网友: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你typeC的设备接入后,导致5V不正常,会不会?

嗯~ 老哥你很厉害的呀,没错,就是硬件问题,最后看看是因为硬件USB bus那里插上typeC之后就把5v拉低到2v了,其实都是USB,不应该不一样,所以就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
typeC接口只是里面数据线更多,并且可以支持更高的速率,可以支持USB2.0,USB3.0,DisPlay。软件驱动的差别是跟接的设备有关系,跟这个硬件接口是什么USB类型没有关系,比如USB的鼠标,USB的摄像头,都是USB接口的,但是驱动是要分别装的。

网友A:
怀疑你的Type-C数据线有问题,你看看Type-C的线序

哈哈,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立马拿出了另一条线,完全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