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0-01-09):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

网友B:
DSP保障电源稳定,这样才能运算精确

网友B:
DSP的成本便宜,算法灵活,功能强;FPGA的实时性好,成本较高。

网友C:
dsp的时钟选择有多种。。。。

网友D:
供电电源需要3.3V和1.8V。。

网友E:
测你的开关频率,电源输出电压指标。。

网友F:
DSP 一般有3个3.3V供电  。。

网友G:
从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里选吧  。。。

网友H:
DSP的时钟是晶振的增数倍,需要用锁相环倍频。

网友I:
通常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J: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

网友K:
可以选择哪些信号作为时钟源  。。。

网友L:
电源控制要求极高的实时性。。。

网友M:
指的是芯片的时钟频率吗?

网友N:
TPS56100、TPS5210、TPS56xx和TPS5602

网友O:
可使用的电源芯片的规格是电压5V变3.3V和1.8V

网友P:
可使用的电源芯片的规格是电压5V变3.3V和1.8V。。

网友Q:
所有的VCC都要连接,有给内核供电的,还有给外设供电的  。

网友R:
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吧

网友S:
没有用过dsp啊

网友T:
我都是用的有源晶振的

网友U:
电源的话选择稳定点的就行啊

网友V:
没特别注意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