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2020-01-09):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网友B:
调用就可以了
NOP() ;

网友C: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D:
相当于延时   你就这么记。。。

网友E:
空指令就是什么也不做,耗费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F:
个人观点:调试设置断点的时候用。。。

网友G:
空指令就是正常的一个;

网友H:
代码肯定需要延时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I:
你选的芯片与实际用的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J:
楼主没有做过延时显示的函数吗?

网友K:
NOP()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L:
通过nop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 空指令最大的作用是占位。

网友M:
空指令最大的作用是占位。

网友N:
_NOP_();一般用来做延时作用的..

网友O:
用dealy()延时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P:
i/o传输时,也会用一下 nop

网友Q:
当延时使用 很短的延时应用

网友R:
就是短时间的延时

网友S:
一般就是延时用啊

网友T:
当然是延时用啊

网友U:
极短的延时

网友V:
用作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