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信号处理方面DSP比FPGA的优点

楼主(2020-01-09):
信号处理方面DSP比FPGA的优点,大神指点 一下

网友A:
DSP是通用的信号处理器,用软件实现数据处理;FPGA用硬件实现数据处理。

网友B:
选择低功耗的芯片;减少芯片的数量

网友C:
信号处理方面,DSP由于有着比较专用的硬件乘法器,因而个人感觉,总体而言,DSP比FPGA有一定的优势,当然,各家的型号都比较多,穿插性能也很类似,很难说谁更有优势。个人感觉:取长补短,DSP+FPGA这样也比较不错的。

网友D:
FPGA的实时性好,对于高速信号处理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的啊。。两者结合是不错的选择的,,不过需要考虑成本的吧。

网友F: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就是用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工的理论和技术

网友G:
什么叫定点DSP芯片和浮点DSP芯片?

网友H:
DSP也是一种嵌入式处理器,它完全可以完成单片机的功能。

网友I:
高端的FPGA大多内部已经集成了DSP硬核。。

网友J:
做了一段时间的DSP+FPGA架构 。。。

网友K:
FPGA如何与DSP混合使用啊?

网友L:
推荐几本DSP,FPGA方面的教材吧!!

网友M:
DSP和FPGA肯定都是必须要会的...

网友N:
FPGA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啊  。。。。

网友O:
DSP与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P:
DSP是处理器,它的作用是高速执行串行算法,它擅长计算,主流的DSP算法要熟悉  。。

网友Q:
DSP芯片用c语言编程,容易进行复杂的信号处理算法  。。

网友R:
DSP+FPGA,是最好的结合。
现在一些军工、运动控制、高端仪器,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R:
当然,STM32+FPGA的构架也不错!

网友R:
现在国内出了很多优秀的这种构架的开发板,例如icore,

网友S:
如果有STM32+FPGA ,还行喜欢使用XILINX的比较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说说我的了解吧,   DSP和FPGA我也理解, DSP目前感觉慢慢走下神坛了, 至于FPGA,这个目前也是不可以 ...

FPGA,现在一些研究所还是主要再用。STM32的市场定位,估计是取代单片机。但是想取代DSP,还是有相当差距。

网友S:
个人感觉。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多多包含!

网友U:
他们的原理不一样

网友V:
具体的说不好 但是肯定是dsp要有优势

网友W:
当然了 dsp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X:
一个硬件一个软件 各有各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