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请教此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0-01-09):
各位大神,我在TI下载了一份54V1000W的LLC参考设计,对其原理途中一个二极管感到很奇怪,如下图中的D9。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防止谐振电容负过冲吧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LLC采用电容采样副边工作电流的线路。
其中2个0.082是LLC谐振电容,这里,C27和C43组成电容分压,输出合适的交流信号,该信号和谐振电容电压成比例关系,所以,可以准确的采样到LLC的工作电流。
你用错了管子标记,这里必须是一个双向TVS器件,用来防止输出短路时候,谐振电容的高压,保护线路能正常工作在ZVS状态。单边电容架构的LLC谐振电容,是绝对不允许用一个二极管来这样用的。双电容串联的,倒是有类似结构,用2个二极管来进行箝位,目的也是箝位谐振电容电压,保护浪涌、超大负载等情形下的线路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LLC采用电容采样副边工作电流的线路。
其中2个0.082是LLC谐振电容,这里,C27和C43组成电容 ...

谢谢!
前面的电容采样我能理解,如果这个二极管是双向TVS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是TI给的参考设计,没有改动,而且配套的BOM上也明确了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就是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不是TVS,所以很困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前面的电容采样我能理解,如果这个二极管是双向TVS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是TI给的参考设计,没有 ...

作为一种很奇怪的应用,也许可以这样解释:
单端电容工作的LLC,起始状态,谐振电容电压=0,所以,启动初期,半桥工作电流是不平衡的,直到谐振电容直流电压=1/2Vcc,线路才进入正常状态,如果设计谐振电压幅度不超过Vcc,则该二极管是无效的。
但是当过载或者浪涌时刻,谐振电容电压很高,超过VCC,则谐振电容的直流电压将越来越高,和启动过程相反,会产生上管电流小而下管电流大,可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