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CP2517 控制问题

楼主(2020-01-10):
各位好
请问下有人知道 /INT0 脚位在哪些状态会转态吗?

我将MCP2517的 /INT0 与 /INT1 设为 中断脚位,
并使用PIC24去判断,其 /INT0或/INT1为 High时候就传输或接收SPI讯号。
大致控制上没问替。

但是 有时候瞬间上电或是开机一段时间后 /INT0 会自己转态为 Low , /INT1 依然是 High,
其造成 我CAN 只能控制却无法接收MCU的讯息,

以上

网友A:
/INT0 与 /INT1 应该代表不同的事件吧

网友B:
INT0可以被配置成GPIO/TXINT/XSTBYEN,要先看是配置的哪个模式。
假如被配置成了TXINT,那当初始化完并且TXQ可以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置Low,并且还要注意一下这个端口可以被配置成Push/Pull和Open-drain,如果配成OD,那对端的IO要有上拉,或者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0 与 /INT1 应该代表不同的事件吧

是的
我是使用MCU判断 /INT0 如果输出 High 那我就传资料出去,如果 /INT1为 High 那我就接收资料。

在大多数时间可运作正常,只是有时候刚上电或是开机一阵子,不知为何 /INT0 会变 Low......

不知您是否有什么想法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0可以被配置成GPIO/TXINT/XSTBYEN,要先看是配置的哪个模式。
假如被配置成了TXINT,那当初始化完并且TX ...

感谢回覆

我只有设定 TXINT 与 RXINT,其大多时间都可正常使用,

但是有很小的机率在上电与开一段时间下 /INT0 会转态为 Low

我有设定MCU内的弱上拉,
但因为PCB上 MCU的GPIO与2517的 /INT0 pin很近,
所以我没外接上拉电阻,
这部分我在尝试观察看看~

谢谢。

网友C:
这不是中断引脚吗

网友D:
设置的吧,上升沿,下降沿。

楼主:
是的,/INT0 与 /INT1 分别是SPI TX 与 RX的中断引脚,
我MCU藉由读取这两个引脚来判断是要接收还是传输资料。

网友E:
TRIS LATA ANSEL 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的吧,上升沿,下降沿。

感谢回复
但上升沿与下降沿应该主要在SPI的SDO, SDI, SCK等脚位有影响,
中断引脚应该不会有所差异吧?

至于我MCU端皆是设置读取上升沿的。

如有错误恳请指教,谢谢。

楼主:
2517应该是没有这三个设置,

至于MCU端我是使用
PORTCbits.RC4 读取 /INT0
PORTCbits.RC5 读取 /INT1

除了ANSEL 无法设置外,TRIS 与 LATC 皆为 High
CNPUC 与CNPDC 接有试过 但都无效,
开机一段时间 /INT0 依然会被 拉LOW,
但是/INT1 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