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单片机引脚不能完全拉低

楼主(2020-01-10):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单片机引脚不能完全拉低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大概每10块板子出现一块这样的现象,每块板子连了40个mos,偶尔会出现mos烧坏的现象,通常这种板子测的门电压为0.3V左右,导致mos微导通,然后把器件都卸掉后,发现单片机还是有零点几V的电压

tyw
要求0v,就在i/o口加下拉电阻

网友A:
电路设计或许有问题

网友B:
电路图贴出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贴出来瞧瞧

电路图已贴

网友C:
按照T叔的建议,放置一个下拉电阻(4.7K、10K、100K),另外你的GPIO初始化代码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T叔的建议,放置一个下拉电阻(4.7K、10K、100K),另外你的GPIO初始化代码贴一下吧。 ...

贴出来了,代码里设置下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搞个板,保留必要的外围,测试,

如果设计没有问题,这个电路不可能损坏GPIO,

网友C:
配置成下拉 GPIO_PuPd_DOWN 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贴出来了,代码里设置下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代码里设置的不是下拉,是无上拉和下拉电阻

@tyw :他的代码应该改一下,配置成下拉
tyw
一般I/O口符合TTL电平,0.2v也认为是0了,所以不保证是0v,只有加下拉电阻来弥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里设置的不是下拉,是无上拉和下拉电阻

代码里设置的是无上下拉,准备改成下拉试一下

网友B:
D1不贴

要加下拉电阻。至少要避免下单片机上电时的悬空态

网友F:
虽然说了原因, 但是感觉并未抓到问题的关键, 什么场景也很重要

网友B:
驱动mos没有限流电阻,感性负载通过栅漏电容,直接往单片机里灌,没有电流限制,单片机引脚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G:
端口输出电压分压下,可绝对降在MOS管VTH下,可见VTH也太低了,那一款的MCU的端口指标输出低电平时,只能保证小于0.3VDD.因此,必须另外部电路驱动保证不开启VTH .

网友H:
这个单片机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你要是跟他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

网友I:
呵呵,电路设计的原因。MCU驱动NPN三极管、NMOS管,都要加一个下拉电阻。因为MCUD的引脚是双向口,在输入状态下(上电期间,还没有完成初始化操作时)是高阻态,内部弱上拉,会导致三极管或MOSE管导通。加上下拉电阻就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