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1获取内部Tsensor温度的方法

楼主(2020-01-10):
软件环境:keil 5.23
硬件环境:AC7811 demo板

有些客户使用我们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但发现计算出来的温度值偏差太大,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计算温度的demo

#include "ac78xx.h"
#include "ac78xx_adc.h"
uint32_t ADC_Average(uint32_t *uADC_Value, uint32_t num)
{
    uint32_t Max, Min, AVERAGE, SUM, j;
    Max = uADC_Value[0];
    Min = uADC_Value[0];
    SUM = 0;
    AVERAGE = 0;
    j = 0;

    for (j = 0; j < num; j++)
    {
        SUM += uADC_Value[j];
        if(uADC_Value[j] > Max)
        {
            Max = uADC_Value[j];
        }
        else if (uADC_Value[j] < Min)
        {
            Min = uADC_Value[j];
        }
    }
    SUM = SUM - Max - Min;
    AVERAGE = SUM / (num - 2);
    return(AVERAGE);
}

uint32_t bandGapAVG = 0;
uint32_t bandGapTmp[8];
uint32_t adcVal = 0;
uint8_t bIndex = 0;
float bgVol = 0.0;
float vt25Vol = 0.0;
float vt25Temprature = 0.0;
float referVol = 0.0, TsensorVol = 0.0;
float g_temperatureVal = 0.0;

uint32_t TsensorCali = 0;
uint8_t VbandgapRT = 0;
uint8_t VtsensorRT = 0;
uint8_t RTERR = 0;

#define TSENSOR_CALI_ENABLE
float ADC_GetTemperature(void)
{
    ADC_InitType tempAdcConfig = {0, 0, 0, 0, 0, 0, 0};
    ADC_TrigSourceType tempAdcTrigSource = {0, 0};
    ADC_InitType* adcConfig;
    ADC_TrigSourceType* adcTrigSource;
    float temperatureVal = 0.0;

    adcConfig = &tempAdcConfig;
    adcTrigSource = &tempAdcTrigSource;
    adcConfig->scanMode = 0;
    adcConfig->continousMode = 0;
    adcConfig->disContinousModeOnRegularGroup = 0;
    adcConfig->disContinousModeOnInjectGroup = 0;
    adcConfig->injectAutoMode = 0;
    ADC_Init(ADC, adcConfig);
    ADC_SetClockPrescaler(ADC, 7);
    ADC_TrigSourceInit(ADC, adcTrigSource);
    ADC_SetRegularGroupLength(ADC, 1);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 ADC_CHANNEL_AD16_BANDGAP); ///set ADC_CHANNEL_AD16_BANDGAP for AD Sample
    ADC_ChannelSampleTimeSel(ADC, ADC_CHANNEL_AD16_BANDGAP, ADC_SampleTime_215Cycle);
    ADC_Cmd(ADC, ADC_ENABLE);

#ifdef TSENSOR_CALI_ENABLE
    TsensorCali = *((uint32_t*)0x40003050);
    VbandgapRT = (uint8_t)(TsensorCali & 0x1F);
    VtsensorRT = (uint8_t)((TsensorCali >> 5) & 0xFF);
    RTERR = (uint8_t)((TsensorCali >> 13) & 0x3F);
    printf("[ADC]TsensorCali is %u %u %u %u\r\n", TsensorCali, VbandgapRT, VtsensorRT, RTERR);

    /* BG calibration */
    if (VbandgapRT >> 4)
    {
        bgVol = 1200 - (VbandgapRT & 0xF);
    }
    else
    {
        bgVol = 1200 + (VbandgapRT & 0xF);
    }

    /* Vtsensor calibration */
    if (VtsensorRT >> 7)
    {
        vt25Vol = 720 - (VtsensorRT & 0x7F) * 0.5;
    }
    else
    {
        vt25Vol = 720 + (VtsensorRT & 0x7F) * 0.5;
    }

    /* Temperature calibration */
    if (RTERR >> 5)
    {
        vt25Temprature = 25 - (RTERR & 0x0F) * 0.5;
    }
    else
    {
        vt25Temprature = 25 + (RTERR & 0x0F) * 0.5;
    }
#else
    bgVol   = 1200;
    vt25Vol = 720;
    vt25Temprature = 25;
#endif

    for (bIndex = 0; bIndex < 8; bIndex++)
    {
         ADC_SoftwareStartRegularConvCmd(ADC, 1);
         while (!ADC_GetIntFlag(ADC, ADC_FLAG_EOC));
         bandGapTmp[bIndex] = ADC_GetRegularConversionValue(ADC);
    }

    bandGapAVG = ADC_Average(bandGapTmp , 8);

    referVol = 4096.0 * bgVol / bandGapAVG;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 ADC_CHANNEL_AD17_TEMPSENSOR);
    ADC_ChannelSampleTimeSel(ADC, ADC_CHANNEL_AD17_TEMPSENSOR, ADC_SampleTime_215Cycle);
    udelay(5);

    ADC_SoftwareStartRegularConvCmd(ADC, ADC_ENABLE);
    while (!ADC_GetIntFlag(ADC, ADC_FLAG_EOC));
    adcVal = ADC_GetRegularConversionValue(ADC);
    TsensorVol = (adcVal / 4096.0) * referVol;
    temperatureVal = (vt25Vol - TsensorVol) / 1.629 + vt25Temprature;

    printf("[ADC]Tsensor temperature:%f\r\n", temperatureVal);
    return temperatureVal;
}
误差嘛,我也没有严格的测试过,但是对比直接通过数据手册的参数计算,感觉误差确实要小一点。

网友:
是均值滤波吗?

网友A:
这个不稳定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稳定是怎么造成的?

每颗芯片出厂都会有误差,所以芯片出厂有在25°下校正过,我测试的时候本也没有严格的测定环境温度,只是大概的估计一下。

楼主:
就是求了个平均数

网友B(2020-02-24):
看代码,应该是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取了个平均,不过这样提升的精度需要实际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代码,应该是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取了个平均,不过这样提升的精度需要实际测试的。 ...

代码主要是引入了内部的校准。求平均值是因为采样都会有误差,通过平均值可以缩小误差

网友C(2021-07-07):
楼主,对keil的版本有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