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的设备充电需要不需要控制?

楼主(2020-01-10):
设备带3.7V锂电池,负载有几十毫安,充电电路为TP4053, 正常工作时主电供电,主电断电时转电池供电。

当设备接收到控制命令需要切断主电转电池供电,切换后,充电电路仍在工作?
充电输入需要加控制?

网友A:
在网上搜索“电池切换电路”

已改

网友B:
找个 充电宝 芯片,几毛钱一片。  充、放电管理,升压/降压 都集成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 充电宝 芯片,几毛钱一片。  充、放电管理,升压/降压 都集成在里面了。 ...

不是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 充电宝 芯片,几毛钱一片。  充、放电管理,升压/降压 都集成在里面了。 ...

不是充电放电管理和升压降压,主电输出5V需要能切断转备电给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