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单片机坏了

楼主(2020-01-10):
最近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单片机的故障率有点高,下载程序是好的,第一次上机后单片机就挂掉了,100片可能出现10片(应该挂掉了,程序没有运行,无法重新下载程序,keil5 no target connect,按复位也没用,换1块就好了),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单片机故障率高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调试接口被切换成GPIO了吧

不可能是MCU坏了,检查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接口被切换成GPIO了吧

不可能是MCU坏了,检查程序吧

那要怎么才能恢复呢,重新烧不尽程序啊

不找到问题,其他烧掉也是很可能的事,感觉就是把那几个特殊管脚直接用了,不然轻易不会烧静电或者别的电压穿进去可能太小了,即使那样也不太可能一下坏十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才能恢复呢,重新烧不尽程序啊

谁写的代码呢

自己写个最简单的测试代码,下载进去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写的代码呢

自己写个最简单的测试代码,下载进去再看

stlink 连不上设备啊,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有100多块在外面运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stlink 连不上设备啊,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有100多块在外面运行了

程序里没有对下载口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没有对下载口重新配置

这个板子接了40个mos,驱动电磁铁的,通常单片机出问题电磁铁也会烧一个,就是mos烧一个

网友B:
下载io口,有没有做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io口,有没有做其他功能

没有,刚刚查了一下,程序里没有找到用下载口的地方

网友C:
电磁铁是感性负载,是不是没装续流二极管

网友D:
100片上电第一次烧坏10片,剩下90片再次上电还会烧吗?
烧坏的MCU,测量一下每个管脚对地对电源的二极管特性,和正常的比较一下,确认是否MCU硬件损坏。
这个大概率是硬件设计原因,没有原理图不好猜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接了40个mos,驱动电磁铁的,通常单片机出问题电磁铁也会烧一个,就是mos烧一个 ...

电磁铁就是一直通电也不应该烧啊,可能是高压串进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就是一直通电也不应该烧啊,可能是高压串进MCU了

mos很有可能处在微导通,所以发热过大,烧了,在单片机不正常的情况下,引脚电压值不一定,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很有可能处在微导通,所以发热过大,烧了,在单片机不正常的情况下,引脚电压值不一定,是有可能的 ...

不太可能,除非你硬件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除非你硬件设计有问题

确实有测到过mos的门电压有零点几V,还没到导通电压,但其实DS已经是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测到过mos的门电压有零点几V,还没到导通电压,但其实DS已经是导通了 ...

一个GPIO输出低电平怎么可能有0.几V的电压呢

去掉外部电路再测试

估计是外部高压串进来对GPIO有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GPIO输出低电平怎么可能有0.几V的电压呢

去掉外部电路再测试

基本可以确定是mos烧坏后,导致单片机烧坏了,因为量了一下mos的DG已经短路了,高压进单片机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mos会烧坏,不应该又零点几V的电压啊,把它配置成下拉看看效果,程序之前配置的是无上下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是mos烧坏后,导致单片机烧坏了,因为量了一下mos的DG已经短路了,高压进单片机了,但是不明 ...

或者MOS选型不对
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导致承受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MOS选型不对
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导致承受功率大

如果是高电平3.3V肯定是完全打开了,用的是5A的mos,实际用最大不超过3A,理论上不应该烧mos的,以前测到过单片机引脚零点几V,当时是怀疑单片机io口有问题,没有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是感性负载,是不是没装续流二极管

加了续流二极管

楼主:
在配置引脚的时候,是配置成推免模式,并没有设置下拉,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起单片机引脚无法完全拉低

楼主:
想问一下续流二极管的选型,我们这个电磁铁吸合时间很短,不超过200ms,一开始用的二极管只有1A,电磁铁大概800ma,后来电磁铁换电流大的,要到3A了,续流二极管也没换,不知道能不能受的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配置引脚的时候,是配置成推免模式,并没有设置下拉,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起单片机引脚无法完全拉低 ...

你这样直接耦合,MOS烧毁,单片机肯定挂。
既然电流增加了,MOS才挂了,那就换型号呗,加大耐压,加大电流。
你计算的电流,和实际电流是不是一样这要2说。线路如果没问题,抗不过去就说明你参数定的不合理,增加管子能力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配置引脚的时候,是配置成推免模式,并没有设置下拉,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起单片机引脚无法完全拉低 ...

你这不像搞这种软件人説的话,这是基础问题

推挽输出不需要上下拉,加上上下拉都是浪费

网友F:
电磁铁的工作电压可不低啊。MOS管断开的时候产生的反压直接就把MOS管搞挂了,加RC吸收吧,单加续流二极管不保险。

网友G:
一个是硬件设计问题,比如纹波大,瞬间高压损坏单片机,二是程序问题

网友H:
      看了全部的讨论内容,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设计问题。首先,高低压未做隔离。其次,单片机上电状态可能未在硬件设计时进行考虑。单片机复位后I/O通常是高阻输入,如果输出未做对地下拉的话,I/O口在工况环境恶略的情况下,有一定几率在上电瞬间因为干扰呈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工频干扰、电火花干扰等),这时未隔离直连MOS驱动电路很可能会误触发电磁铁动作(光电隔离后,干扰源基本无法驱动光耦动作)。再次,MOS管的选型应该也有问题,几遍误动作,MOS管导通也不应该烧管子,除非拉弧。MOS管应确保VDSS达到高压实际电压的2~2.5倍,ID也应该达到电磁铁额定电流1.2~1.5倍,还要看MOS管的IDM这个参数能不能达到电磁铁额定电流的5~7倍。
      我说的这些是我个人在工作中的一些设计习惯,不一定对,仅做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高电平3.3V肯定是完全打开了,用的是5A的mos,实际用最大不超过3A,理论上不应该烧mos的,以前测到 ...

你的MOS驱动电路未隔离,I/O口上的电压是MOS驱动电路返回来的,I/O的吸收电流有限,所以就会呈现有一定的电压,误动作几率会呈直线上升,一个工频干扰,你的电磁阀就该唱歌了。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H:
你的MOS驱动电路未隔离,I/O口上的电压是MOS驱动电路返回来的,I/O的吸收电流有限,所以就会呈现有一定的 ...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