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VDS接口数据眼图异常

楼主:
在测试FPGA与phy间的信号完整性时,发现眼图质量有问题,图形如下

测试方法如下图,已经很靠近接收端了,而且fpga内部使能了100欧匹配

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20-01-10):
看波形是有反射产生,应该是阻抗不匹配吧,看PCB上面不是有 串联电阻吗?可以调整阻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