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单片机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20-01-10):
最近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单片机的故障率有点高,下载程序是好的,放到机器上测试后单片机就挂掉了,100片可能出现10片(应该挂掉了,程序没有运行,无法重新下载程序,keil5 no target connect,按复位也没用,换1块就好了),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单片机故障率高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点评):
是否静电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静电应该没有这么高的故障率

网友B:
测试,能否重现。再分析原因。

网友C:
上电路图

网友A:
静电故障率多高呢

网友D:
检查供电,复位,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检查供电,复位,晶振

单片机管脚输入是不是有超耐压范围的

网友E:
电路图贴个,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F:
你用什么方式下载程序的?

网友G:
最好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H(2020-02-20):
供电部分,重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