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输出的5v电源上,有振铃现象,怎么办?

楼主(2020-01-10):
用一根2米的USB线供电5v,没有负载时,也有振铃现象,幅值有100mv,大的时候能有200mv,出现的频率为73khz,这个干扰串到AD信号上了,影响AD采样值,请教各位,怎么消除干扰??

网友A:
滤波呗,各种绿

换电源也行

网友B:
也许就不是这个USB 5V的干扰,而是其他的什么开关电源(比如电脑)的辐射被这两米的线拾取的共模干扰。板子上滤波处理好一点,这种干扰不会影响到ADC。

另外楼主也要检查一下, 是否会正确的在示波器上测量振铃信号。

网友C:
晒一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