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EPIC电路的电感是个什么电感?

楼主(2020-01-10):
做个升降压电路,找到了XL6019的典型应用,不明白这个电感是什么电感?是不是电感,叫什么名字

耦合电感

楼主:
看符号像变压器,可是变压器搜不到,电感搜到的都是两条腿的

网友A:
单项双屏蔽隔离变压器

网友B:
耦合电感

网友B:
类似这个

网友C:
一般是环形电感做出来,还有用一体化双层贴片电感做出来的

网友D:
是变压器,同名端是反的

网友E:
1:1耦合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