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如何看测功机测试报告

楼主(2020-03-03):
先来一份测功机测试报告
用测功机在自动测试模式下,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报告。测试条件:
1.测功机不加载
2.让电机以最大转速为目标转速恒转速运行
3.启动测功机开始自动测试(逐渐慢慢加载)

我们主要关注的参数有:空载转速,最大效率,最大输出功率,最大输出转矩。
从这几个关键参数即可知道控制器的性能如何,以及是否达标。
从上表可知,该电机控制器 空载转速为4071rpm/min,最高效率为:90%,最大输出功率为623.12W,最大转矩点为:2.007N.m
测试的曲线图

那么问题来了:
最大效率、最大输出功率、最大输出转矩为啥不是在同一个点?他们分别是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网友A:
Mark一下,表示很想知道影响因素(应该跟电机本体相关)

网友B:
思考一下,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低速的电机转子风摩擦忽略不计.那么主要损耗有轴承摩擦损耗,铜耗,铁耗.
空载时,转速最高,轴承摩擦损耗最大,频率最高涡流损耗最大,铜损最小.输出功率为0,效率为0;
随着负载增加,轴承损耗下降,涡流损耗下降,铜损上升;
开始电流较小的阶段铜损非常小,所以输出功率上升效率上升.
随着电流的增加,铜损越来越大,所以效率不再上升.
再继续加载,电流增加铜损剧增因为P=I^2 * R;
另外有一个极限,不能无限增加电流因为铁芯B值已经饱和,磁场不再随着电流增加而明显增加.这可能就是N拐点.

网友C:
学习一下,虽然看不懂这图。

网友:
看看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