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起振时间的计算

楼主(2020-01-10):
下图是常见的振荡器起振波形,对于现代高速系统,一般要求振荡器的起振时间要尽可能的短,于是问题来了:
这个振荡器的起振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要想计算,总得给个具体电路,下图所示的皮尔斯振荡器,起振时间为??

网友A:
讲解一下,挺想知道具体怎么计算的

网友B:
还有一个概念,起振频率。

我有CNT91频率计,有软件配合,可以精确测频率。

另外还有个问题,能否让起振时间变长,方便观察起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概念,起振频率。

我有CNT91频率计,有软件配合,可以精确测频率。

当然可以了,理论上跨导越大,起振时间越长,但是几百个uS观察起来,也要个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C:
我觉得你也不会

网友D:
这个时间相当于一个RC一阶电路,好像和Q值和增益有关
怎么推倒我忘了

网友E:
哈哈

既然给了完整的具体的振荡电路 从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 但是这个振荡电路含三个电容+一个晶振,把晶振改成lcr模型,就一共5个电容+1个电感,外加反相器作为放大和非线性器件,再额外还有几个电阻,也就是6阶的非线性电路,你会算么?   要么你是天才,要么你是傻子才去手工计算。 天才早就算出来了,傻子还在吭哧吭哧的抓耳挠腮。

但是用计算机就很简单了,一个仿真软件比如pspice、multisim、ltspice、tina-ti就能非常轻松的解决问题。so easy! 麻麻再也不要担心我的电路计算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既然给了完整的具体的振荡电路 从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 但是这个振荡电路含三个电容+一个晶振,把晶 ...

你最擅长的绝活:老子我就是不动手,(自己不动还就罢了,顺便搞一下别人)谁动手谁是傻子。
于是,心理就平衡了,有安慰了。逻辑是:因为谁动手谁是傻子,所以我不能动手,所以我很聪明!

阁下的座右铭啊这是,多少年都是这一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最擅长的绝活:老子我就是不动手,(自己不动还就罢了,顺便搞一下别人)谁动手谁是傻子。{:lo ...

我说了这个具体电路只有天才和傻子才会去手工算,请不要对号入坐啊!

比我水平高一个珠穆朗玛峰的人咋可能是傻子?

楼主:
哈哈哈,给我笑死了。

高级的自谓技术,或者说心理平衡术,总是能轻松获得自我良好的感觉。

不学无术之辈的心灵**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给我笑死了。

高级的自谓技术,或者说心理平衡术,总是能轻松获得自我良好的感觉。

大家快来围观一个能手工计算6阶非线性电路天才兼精通for at force的英语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快来围观一个能手工计算6阶非线性电路天才兼精通for at force的英语天才。 ...

连个3阶电路都看不出来(实际分析时做个近似,就是2阶的),好意思说自己是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

真让老子无语了。

验证了我很久之前的判断:水货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个3阶电路都看不出来,好意思说自己是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

真让老子无语了。

我的麻呀  天才这么流弊  硬生生把6阶电路变成3阶电路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个3阶电路都看不出来(实际分析时做个近似,就是2阶的),好意思说自己是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

真 ...

再次说明:我不是cas的硕士研究生,我是硕士毕业去cas的,下次攻击我请说“ 这个cas的职工就是个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麻呀  天才这么流弊  硬生生把6阶电路变成3阶电路  …

所以说你是水货麻。

认为阶数=储能元件数,说明是刚入门的、初学者级别的硕士研究生。
基本上是死记硬背,强行硬推派。下面的6阶方程怎么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你是水货麻。

认为阶数=储能元件数,说明是刚入门的、初学者级别的硕士研究生。

嗯 上次说我是大二水平 今天到了硕士研究生水平了 我这进步也太快了 哈哈

你先告诉你的这个电路3个电容外加晶振  咋是3阶的电路的   哈哈

几阶电路都搞不清  嗯 水平真是比我高一个珠穆朗玛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你是水货麻。

认为阶数=储能元件数,说明是刚入门的、初学者级别的硕士研究生。

的确很难解,那你有什么方法变成两个三次多项式相乘的形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娃连好赖话都听不懂的!
我说他是大二水平的硕士研究生,他说他进步太快了。

来来来 让我告诉你阶数怎么算

阶数=独立的储能器件(电感、电容)的个数

明白了没? 知道什么叫独立么?还要在解释么?
这下知道那个电路的阶数了吧

别再丢人了  老是露出红苹果也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娃连好赖话都听不懂的!
我说他是大二水平的硕士研究生,他说他进步太快了。

学过模电 知道电路的分析方法么? 什么叫模块?什么叫级联?  什么叫解耦? 知道么?

哈哈 还十阶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 让我告诉你阶数怎么算

阶数=独立的储能器件(电感、电容)的个数

说你是初学者吧,你又说你是研究生,而且是有证的。

说你是研究生吧,又只懂点皮毛,说话直漏风。

一般无源电路的阶数公式:

含源电路的阶数公式:

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

例如下图中的阶数,依a值而定,如果a=1,那么虽然有一个电容,但是阶数仍是零,而不是1

小7子,睁大眼睛看清楚了,阶数是简单的数一数有几个电容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过模电 知道电路的分析方法么? 什么叫模块?什么叫级联?  什么叫解耦? 知道么?

哈哈 还十阶电路   ...

我什么都不懂,行了吧?
我得看点**了,没时间陪你聊这点小儿科。

你要是能看懂**中这个图,我或许有点兴趣陪你再扯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你是初学者吧,你又说你是研究生,而且是有证的。

说你是研究生吧,又只懂点皮毛,说话直漏风。

来来来

看你这么读书不入门  我再教教你怎么判断你那个皮尔斯振荡器的阶数

先视为线性小信号 反相器视为放大器 晶振用最简单的1电感1电阻2电容的等效模型  把开环或者闭环的传递函数写出来  然后数一数s的最高次数  就是阶数

我看看咋是三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

看你这么读书不入门  我再教教你怎么判断你那个皮尔斯振荡器的阶数

就会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教科书上的模型,不懂变通,也敢来论坛上吹牛吓唬人?
这种水平还来教我?

                     小信号等效电路

                  大信号等效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会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教科书上的模型,不懂变通,也敢来论坛上吹牛吓唬人?
这种水平还来教我?

别扯没用的  先把那个皮尔斯振荡器的阶数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扯没用的  先把那个皮尔斯振荡器的阶数说清楚

即便采用晶振最完整的等效电路,人家给出的环路增益仍旧是3阶的:

这些东西,对于一根筋的榆木脑袋来说,太难了,比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还难。

网友G:
昆乙己狗p不通。

网友H:
还以为是在讨论高深的学术问题,原来不是讨论,是互相攻击、炫耀。
在工程师的眼里,测试一下,调整一下外围RC,选择合适的晶体,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去计算。
只要知道元件参数和频率、起振时间的趋势就可以了。
大部分场合,起振时间不是关键,只在特殊场合,要低功耗,减少不稳定时钟的时间,比如LORA,才关注起振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即便采用晶振最完整的等效电路,人家给出的环路增益仍旧是3阶的:

东抄个图,西抄个公式,读书根本没读懂,胡乱抄。

再告诉你一句,你抄的这个公式是3阶的???!!!

苍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还以为是在讨论高深的学术问题,原来不是讨论,是互相攻击、炫耀。
在工程师的眼里,测试一下,调整一下外 ...

我在8楼说的很清楚啊  要知道起振时间  随便一个仿真软件解决问题  这值得炫耀?

至于对个别人的态度 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抄个图,西抄个公式,读书根本没读懂,胡乱抄。

再告诉你一句,你抄的这个公式是3阶的???!!!

古人说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得改一改,才能在21论坛使用,【遇到水货硕士生,有理也说不清】!

我这上面又是汉字,又是贴图,大冬天也累的浑身是汗,但人家头脑一根筋,就死活认定一条:阶数=储能元件数!

下图是电感的电抗曲线,即便是业余爱好者也该能知道,晶振要么是串联谐振,要么并联谐振,所以图上有个ws和wp,二选一!

按照小7秀才的理解,晶振本身是三阶的,所以晶振工作频率是低频直流到∞大频率全扫描一遍的!?这个晶体振荡器真是牛啊!

如果是个有电路基本功的秀才,提醒一下就该懂了。碰到水货秀才,一天一夜也扯不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古人说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得改一改,才能在21论坛使用,【遇到水货硕士生,有理也说不 ...

奥 原来你终于知道晶振本身就是3阶的   昨天还还说“即便采用晶振最完整德等效电路”…

你懂   或者不懂
6阶电路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讲话透漏着浓浓的外行气息,这是什么硕士研究生?

大家可以看一下IEEE核心期刊,现在要求振荡器能快速起 ...

言必称英文教材  ieee期刊
整天鄙视国产教材
但还买一堆国产教材
还不懂装懂指出国产器件手册上“at”错误
连一个已写出来的传递函数阶数都看不出来
连电动势  not a force都看不见
的人
我建议你还是放弃英文期刊吧
你看英文估计也是瞎子摸象  云里雾里瞎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奥 原来你终于知道晶振本身就是3阶的   昨天还还说“即便采用晶振最完整德等效电路”…

你懂   或者不 ...

你一脑袋浆糊,即便神仙下凡,也甭想扯清,你就跟101胶水一样,盯皮肤上就撕不掉!

堂堂一个研究生,咱能不能别用这种流氓方式聊天?

楼主:
99%的发言,要么是吹牛比,要么是死缠烂打,这是哪个学校的流氓研究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奥 原来你终于知道晶振本身就是3阶的   昨天还还说“即便采用晶振最完整德等效电路”…

你懂   或者不 ...

我还【终于知道晶振本身就是3阶的】,水货一讲话 就直漏风。

上面给的电抗曲线,只是在基本谐振频率附近的等效原理图对应的,实际的晶振还可以工作在泛音模式,还有spurious responses!

根小7这个假秀才说就是:晶振本身是无穷大阶的,因为晶振本身是由无穷多个RLC等效得到的。

照小7这个说法,计算机也没办法仿真晶振了,一仿真就进入死机模式了,for i>1,i=i+1,一亿年也算不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终于知道晶振本身就是3阶的】,水货一讲话 就直漏风。

上面给的电抗曲线,只是在基本谐振频率附近 ...

看来你不光看不懂书还看不懂贴
“ 1电感1电阻2电容” 看不见?
这种最常见的晶振等效电路看不懂?

来来来  看看这个天才自己的老帖  里的晶体振荡器模型  “ 单片机中的皮尔斯振荡器工作机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1284-1-2.html

哈哈  先啪啪给你自己两耳光  然后跟我胡说八道 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99%的发言,要么是吹牛比,要么是死缠烂打,这是哪个学校的流氓研究生??

...

我好好的在第8楼给人解释这个电路手工分析的复杂性  告诉他用仿真软件很容易解决

然后 你就来胡说八道了   到底谁流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不光看不懂书还看不懂贴
“ 1电感1电阻2电容” 看不见?
这种最常见的晶振等效电路看不懂?

一个器件,对应无穷多个模型,不同的模型干不同的事,究竟用哪一个,依据具体研究问题而定。
跟个啥比一样,看到我给出的模型不一样了,就说有矛盾,前后不一了。

网友E:
顶上去  让大家看看事实过程

网友C:
看到最后,全是一堆废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到最后,全是一堆废话

当然是废话啊

直接pspice仿真就行

楼主:
本来是不想计算的,准备跟周世锡同志学习,来本薄著的。

既然有人说了,那就来算一算吧。

楼主:
根据这5年经验,尤其是过去一年,都是喊一嗓子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的,所以较真也没有意思,懒着算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验证了我六年前的判断: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非线性电路是不能手工计算的,原因是这些人没有研究过非线性理论,自己不会,就说别人也不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这5年经验,尤其是过去一年,都是喊一嗓子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的,所以较真也没有意思,懒着算了。

强烈建议你算,但建议你算完再用仿真软件仿一仿,两个结果对上了再贴上来,不然你算了几天,别人用仿真软件几分钟算出来的结果对不上,就不好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这5年经验,尤其是过去一年,都是喊一嗓子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的,所以较真也没有意思,懒着算了。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研究非线性系统,作为自动化专业,读研时学过非线性系统,那个老师讲的烂,我怀疑她自己都不懂,但考试居然给了80多分,但学完的结果,就是知道这东西复杂且用处不大,也确确实实几乎用不到。 我曾经做了一个倒立摆,非线性的,但是在我学非线性系统之前。现在的平衡车就是个非线性系统。

还是线性系统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这5年经验,尤其是过去一年,都是喊一嗓子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的,所以较真也没有意思,懒着算了。

混频器 乘法器  功放  这种主要以开环为主(除寄生参数外)的电路,比控制系统中的闭环的非线性系统简单多了。

网友C:
楼主到底算不算,我说

网友I:
哪位大佬告诉我“振荡器起振时间的计算”内容在哪里。。。。好多看不懂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J:
“振荡器起振时间的计算”到底咋算、、

楼主:
在另一个帖子里给出过公式了:

在论坛上,人家又不欠你什么,逼迫人家计算什么是没有道理的。

如同组建的翻译小组,人家没拿我的钱,我就不能逼迫人家按照进度翻译,实际上,人家不翻译了,我也不能说什么。道理是一样的。

像小7那个帖子,事先他曾多次逼迫我计算,我就是不理。
一旦同意打赌,我立马计算。

网友K:
看什么振荡器,有的上电到稳定输出的时间很好计算,但是诸如运放三极管的振荡器就不懂如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