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为何能发不能收?

楼主(2020-01-10):
STM32F103的MCU,发出的数据在PC端串口助手可以显示,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却接收不到

网友A:
使能引脚既不是硬件控制,也不是软件控制,高电平处于发送状态,肯定只能发送不能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引脚既不是硬件控制,也不是软件控制,高电平处于发送状态,肯定只能发送不能接收了 ...

这个芯片本可以自动控制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本可以自动控制方向

芯片能够自动收发的关键在于总线空闲时候,VA-B必须大于200mV。如果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则自动收发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本可以自动控制方向

你这个电路图支持自动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图支持自动控制方向?

芯片13487本身支持自动换向

网友C:
发送和接收使能引脚一直是拉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和接收使能引脚一直是拉高的

你可以看一下芯片资料,拉高不是一直发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芯片资料,拉高不是一直发送

好好看那一下手册吧,并且百度一下

网友D:
1.芯片是不是正品

楼主:
也在怀疑这个问题呢,公司采购买的不太清楚

网友E:
将MAX13487的2和3脚拉低就可以接受了,是不是图纸画错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将MAX13487的2和3脚拉低就可以接受了,是不是图纸画错了呢?

2、3脚拉低本来就是接收啊
2、3脚拉高可以自动收发的

网友F:
是不是正品都不能自动支持收发,都是电路来实现的,你没有理解电路自然就达不到要求,去看人家的电路,都是485处于接收状态,发送信号的时候,发送通过电阻接到使能,不发的时候处于接收,发数据L时候处于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MAX13487的2和3脚拉低就可以接受了,是不是图纸画错了呢?

已经拉高了

网友G:
电路错误,485接口片的收发需控制。

是芯片问题

网友H:
用示波器看RO脚有没有收到数据,电路没啥问题,这个支持自动换向

网友I:
关键特性
+5V工作电压
自动选向控制功能在传输过程中可自动使能驱动器
用于电信设备的热插拔
增强的摆率限制功能有助于实现无差错数据传输(MAX13487E)
高速器件(MAX13488E)允许高达16Mbps的传输速率
为RS-485 I/O引脚提供±15kV人体模型的增强型ESD保护
具有1/4单位负载,允许多达128个收发器挂接在一个总线上
8引脚SO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看RO脚有没有收到数据,电路没啥问题,这个支持自动换向

谢谢,是芯片问题,某宝买的芯片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MAX13487的2和3脚拉低就可以接受了,是不是图纸画错了呢?

芯片问题

楼主:
某宝买485芯片要小心
PS : 后来在JLC商城买的芯片,芯片型号:13487EES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