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外部来一个脉冲计一个数,是什么中断?

楼主(2020-01-10):
M261,外部来一个脉冲计一个数,是什么中断?

网友A:
听说可以不用中断,只用硬件实现

网友B:
定时器的计数模式。

网友B:
另外还要看频率了,频率不大就是GPIO中断。

网友B:
要求高可以用INT中断,好像只有2给管脚支持。

网友B:
如果只是计数,根本不需要中断,直接用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就行了,就可以记录外部的电平变化信号数量。

网友B:
定时器控制器(TMR) 6.6
6.6.1 概述
定时器控制器包含 4 组 32-位定时器,TIMER0~TIMER3,为用户提供便捷的计数定时功能。定时器可执行很多功能,如频率测量,时间延迟,时钟生成,外部输入管脚事件计数和外部捕捉管脚脉宽测量等。

网友B:
事件计数模式
定时器控制器还提供这样的应用,能对输入事件(来自管脚 TMx x=0~3)计数并将事件的次数反映到
TDR值,这可以称为事件计数功能。要使用该功能,CTB(TCSR[24])位需置位并且定时器外设时钟源
必须设为HCLK。
软件可以通过TCDB(TEXCON[7])位来使能或关闭Tx管脚消抖电路。如果Tx管脚消抖电路关闭,输入
事件频率必须少于1/3HCLK,如果消抖电路打开,输入事件的频率须小于1/8HCLK,以保证TDR的值
是正确的。软件也可以通过设置TX_PHASE(TEXCON[0])来选择边沿检测Tx管脚的相位。
在事件计数模式,定时器计数操作模式可以设置为单次,周期,和连续计数模式对来自Tx管脚的输入
事件进行计数的TDR值。

楼主:
有参考dem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件计数模式
定时器控制器还提供这样的应用,能对输入事件(来自管脚 TMx x=0~3)计数并将事件的次数反映到
...

有参考demo吗?

网友C:
这种看手册就行了,定时器章节有说明,还应该有个结构框图,看着框图,看着头文件,就写出来了。没有下载BSP吗,看看有没有相关例子,一般都会提供这个例子。

网友C:
说白了,就是选择定时器的时钟源为外部端口的脉冲信号而已,如果定时器连接到了时钟源,那就是跟着时钟源计数,如果连接到了外部端口,那就是跟着外部端口的跳变计数。

网友D:
确定是需要中断?中断里要做事情?

网友E:
楼主最后用的什么做的这个功能

网友F:
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