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flash烧写后,芯片起不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10):
器件:C6000系列,EMIFB接口外部flash
目标程序:包含boot(0-400h)和用户程序,最后将.out转成.dat文件。烧写程序:自己写的flash烧写程序

操作方式:运行启动烧写程序在RAM区(50000h-),然后加载目标程序的.dat文件至RAM区(0-2000h),执行烧写将RAM区(0-2000h)烧写进外部flash(64000000h-)

烧写后,重新上电芯片没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目前确定程序已近烧写进flash中,且启动模式是外部flash启动。

请各位指点!!!
是我烧写方式不对还是其它有问题????

网友A:
揭帖,已解决

网友B:
最好分享一下

网友C:
芯片设置错误,  cmd 的地址设置错误?

解决了, 可以分享一下吗?  路过的朋友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