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有大佬搞过交流电流源整流嘛

楼主(2020-01-11):
问题是0-100ma交流电流源整流成0-100ma直流源

楼主:
转0-5V电压源也可以哈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就是交流电流源,这里有很多,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就是交流电流源,这里有很多,找去。

是交流电流源转为直流电流源哦 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交流电流源转为直流电流源哦 大佬

一样的

网友B:
如果输入是比较接近理想的交流电流源,你直接整流滤波,出来就是典型的直流源。

网友C:
难道又是互感器?如果是正弦波,别整流了,进单片机捕捉峰峰值呗。然后换算回来。
硬件实现,应该是搜“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道又是互感器?如果是正弦波,别整流了,进单片机捕捉峰峰值呗。然后换算回来。
硬件实现,应该是搜“精 ...

误差大

网友D:
要精确用RMS检波器输出调制直流电流源 ADI好像有个低频RMS芯片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