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854的内部比较器

楼主(2020-01-11):
PIC16F18854的内部比较器选用FVR做正向输入不能比较,用DAC做正向输入就可以比较.有谁碰到过没有.

网友A:
是不是正向输入也需要寄存器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向输入也需要寄存器配置呢

正向输入配置寄存器可以选择正向输入源,其中FVR输出和DAC输出都可以做正向输入,但是我配置的时候选择DAC有用,FVR输出作正向输入源不起作用,DAC上输出的电压又是从FVR上分压出来的。真的是百思不得奇解。

网友B:
相关的初始化代码发出来让大家看。

网友C:
没用过这个,FVR。。

网友D:
看比较器的框图,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能是你的配置有问题,
1. 输入端是否正确选择FVR,
2. FVR是否正确初始化
3. 比较器是否使能, 输出极性是否正确设置
4. 比较强输出是到引脚, 还是产生中断等

网友E:
直接用mcc插件生成代码,很简单很方便。需要选择好相应的配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