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问:怎么在引脚输出时钟?

楼主(2020-01-11):
有客户问我怎么让GPIO输出系统内部的时钟?
附件PDF文档说明了怎么把ATSAMD2x的内部时钟从IO输出。分别用Atmel Studio7 和 MPLAB-XIDE 演示。

楼主:
这是ATSAMD21E18A器件采用Atmel Studio7    Atmel Start 配置出来的工程代码

楼主:
附件是用MPLAB-XIDE   基于最新的Harmony V3 配置产生的工程代码。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楼主对着开发板调试最能出结果, 网友也只能看看手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楼主对着开发板调试最能出结果, 网友也只能看看手册罢了 ...

谢谢啦!这个是已经调好的,是有工程师问我这个问题,我分别用mplab和atmel studio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