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N6501的输入电流问题

楼主(2020-01-11):
我使用sn6501做DC-DC的隔离电源,使用日本伍德1:2.2的线圈,负载空载时,输入空载电流约18mA,去掉电容C1后,输入空载电流约10mA,请问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用示波器测试电容C1两端的波形,有400KHz-700kHz的高频谐波,请问如何降低输入电流?

网友A:
怎么测试的?

楼主:
输入端5v。中间串联万用表的mA档测试

网友B:
没有C1,电流表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C1,电流表测不准的

有C1的话,SN6501的高频信号,在C1上产生了高频电流?

网友B:
有C1的话大部分高频电流从C1流过
电流表测得的是直流电流
没有C1,高频电流流经电流表,测不准

网友A:
示波器看的话更好的,但是需要好的电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