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分两路发出脉冲如何实现

楼主:
用一个模块可以输出高低电平,然后当模块输出高电平时一路发出一个拉低电平,当模块输出低电平时另一路发出一个拉低脉冲,当VCC输出高电平时R2发出一个下拉脉冲R3不变,当VCC输出低电平时R3发出一个下拉脉冲R2不变!求大佬谢谢!

网友A(2020-01-11):
反相器+RC微分?

网友B:
感觉用 555 能搞定的东西

网友C:
一个反相器、分别接RC微分+正箝位就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波形。

网友D:
原来是上升沿,下降沿检测呀

网友E:
一片 74HC123 加几粒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两个单稳可以自由安排上升、下降沿触发,不过需要限定最小电平时间,否则可能单稳脉冲覆盖。

网友D:
这个是低速的。

网友D:
高速的:

逻辑式:

电路图:一个d触发器 三个与非门

时序:

网友F:
微分负脉冲输出,正脉冲反向另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