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DSP的配置与CPLD

楼主(2020-01-11):
TMS320F28335的dsp芯片配置时,使用了XREADY这个信号,我查了数据手册,但不太确定这个信号到底是DSP输出给外设CPLD的,还是CPLD输出给DSP的,如果是CPLD的输出。那么我该怎处理这个信号,XREADY与XCLKOUT信号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应该是MCU输出给FPGA的

网友B:
箭头指示 XREADY 是外部低速设备给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