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00 LDROM引导程序,请问官方例子在哪里?

楼主(2020-01-11):
想用串口下载程序到NUC240,  刚接触ISP下载引导程序到LDROM ,  但不知道这个LDROM的引导程序谁有? 或者官网哪里下载,还是要自己编写 ,  ISP下载工具有了,  ICP下载也有了, LDROM引导程序没有

网友A:
有些芯片的这种例子就是BSP里,你看看这个系列的在不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下载那个DVD,里面有2019年之前的全套资料。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4096-1-1.html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网友B:
这个就是的。

网友B:
BSP里面有个例子,就是 的,IAP

网友B:
执行ISP(In System Programming)过程中,当需要从APROM跳到LDROM执行更新程序,或是从LDROM跳到APROM执行应用程序时,应该使用哪一种软件重启(Software Reset)?  日期:2016-12-20
在进行重启时,需要使用不会将芯片启动选择(Chip Boot Selection) CBS[1] (Config0[7])载入到启动选择(Boot Selection ) BS(ISPCTL[1])的软件重启方式。因此,使用者需要使用MCU Reset或是CPU Reset。

MCU Reset
重启整个芯片,但是保留BS的设定值。

调用函数:NVIC_SystemReset();

CPU Reset
仅重启CPU和Flash控制器,保留BS的设定值。

调用函数:SYS_Reset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