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DC采集的电压转换为PWM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方法,N76E003 ADC采集的电压转换为PWM,还有N76E003 PWM分辨率是多少。转换的精度怎么样,有没能大神了解过。

网友A(2020-01-12):
楼主,你i应该先看看ADC测量的分辨率,然后对应到PWM就行,只要这个一致,分辨率无需太大。

网友A:
12位的ADC,16位定时器产生PWM。你可以看看占空比和周期怎么设置。要满足所有的占空比,下去后的周期能跟上ADC的转换周期,除非你的ADC被c

楼主:
周期是跟的上的,就是精度问题,我要达到千分之一左右。8bit 是不是只能最高PWM_CLOCK_DIV_128,1/128如果电压5V的话,只有0.039mV,这样的精度还有差了些。如果能达到千分之1左右的精度就好了,

楼主:
PWM 16位怎么设置,官方例成里设置的是8位是,最高只有256个级别。

楼主:
明白了,原来是和16位定时器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期是跟的上的,就是精度问题,我要达到千分之一左右。8bit 是不是只能最高PWM_CLOCK_DIV_128,1/128如果 ...

DIV那个是分频啊,最大分频128.

网友:
如果12BIT的ADC全部用了,那就是4096个。所以你至少要实现4096个不同的PWM占空比。

网友:
因为ADC的实际分辨率不能真的达到12BIT,你可以约等于10BIT,舍弃最后两位,应该很容易实现到PWM上。

网友: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这个例子中的注释可以很容易理解的,这个是8分频,然后高低电平值,只要高低电平和能达到12BIT就行,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是非常适合,可以实现12BIT的ADC映射到12BIT分辨率的PWM上去。

楼主:
DVI是分频,PWMPH,PWMPL;这两个不就是周期

楼主:
对于N76E003的PWM还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弄明白了,

网友:
等楼主做好,说说效果如何。

楼主:
我大致理解了,N76E003PWM的使用,做好后把效果发出来。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N76E003的精度应该能达到0.015左右,毕竟是8bit的MCU,
我把3.3V电压分成4096步,只有56步才可以输出40mV的电压,56步以下,电压就输出为0了,加了17步,73步达到56.6mV,2048步电压1.62,4096电压3.27
这是56步以下的电压

这是56步电压

这是73步电压

这是2048步

这是4096步

总体来说,电压的调节在0.015左右,56步以下48步36步30步这些电压全是0,没有变化,只有步数到56步,电压才会有输显示40mV,56步到73之间的电压是56.6mV,60步也是56.6mV,而之间的过度步17也不是固定的。也是有幅度的。
本来以为可以达到0.001左右的精度,看来只能到0.015左右。如果分成65535,电压最小可以达到20mV,精度会更高一些。毕竟是8bit的MCU.这些测试数据是个人测试,如果那里不对希望大牛指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