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8、ZigBee之UART剖析·二(串口收发)

楼主(2020-01-11):
前言:上一节讲UART基本知识介绍完了,并深入剖析了一个串口发送工程,本节将进一步介绍串口收发!

1、初始化
在串口初始化部分,和上一节不同的地方是:
51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52     IEN0 |= 0x84;            //开总中断允许接收中断
第51行使能接收数据,上一节介绍的仅仅是发送,所以没有这一句配置:
第51行开总中断和UART0中断:

楼主:
/****************************************************************************
* 文 件 名: main.c
* 描    述: 设置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115200bps 8N1
*           串口调试助手给CC2530发字符串时,开发板会返回接收到的字符串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UART0_RX    1
#define UART0_TX    2
#define SIZE       51

char RxBuf;
char UartState;
uchar count;
char RxData[SIZE];        //存储发送字符串

/****************************************************************************
* 名    称: DelayMS()
* 功    能: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
* 入口参数: msec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ec)
{
    uint i,j;

    for (i=0; i<msec; i++)
        for (j=0; j<1070; j++);
}

/****************************************************************************
* 名    称: InitUart()
* 功    能: 串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0;           //外设控制寄存器 USART 0的IO位置:0为P0口位置1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外设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开总中断允许接收中断
}

/****************************************************************************
* 名    称: UartSendString()
* 功    能: 串口发送函数
* 入口参数: Data:发送缓冲区   len:发送长度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
    uint i;

    for(i=0; i<len; i++)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
* 名    称: UART0_ISR(void)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描    述: 当串口0产生接收中断,将收到的数据保存在RxBuf中
****************************************************************************/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 清中断标志
    RxBuf = U0DBUF;
}

/****************************************************************************
* 程序入口函数
****************************************************************************/
void main(void)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InitUart();                                //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UartState = UART0_RX;                      //串口0默认处于接收模式
    memset(RxData, 0, SIZE);

    while(1)
    {
        if(UartState == UART0_RX)              //接收状态
        {
            if(RxBuf != 0)
            {
                if((RxBuf != '#')&&(count < 50))//以'#'为结束符,一次最多接收50个字符
                    RxData[count++] = RxBuf;
                else
                {
                    if(count >= 50)             //判断数据合法性,防止溢出
                    {
                        count = 0;              //计数清0
                        memset(RxData, 0, SIZE);//清空接收缓冲区
                    }
                    else
                        UartState = UART0_TX;  //进入发送状态
                }
                RxBuf  = 0;
            }
        }

        if(UartState == UART0_TX)              //发送状态
        {
            U0CSR &= ~0x40;                    //禁止接收
            UartSendString(RxData, count);     //发送已记录的字符串。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UartState = UART0_RX;              //恢复到接收状态
            count = 0;                         //计数清0
            memset(RxData, 0, SIZE);           //清空接收缓冲区
        }
    }
}

楼主:
2、中断回调函数

第77~82行是UART0中断处理函数,每次有数据从上位机发送下来都会触发该函数执行,在概述内将上位机发送来的数据保存在RxBuf中:

77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78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79 {
80     URX0IF = 0;       // 清中断标志
81     RxBuf = U0DBUF;
82 }

楼主:
3、main函数流程

串口初始状态为接收状态,其中100-118行把中断处理函数中暂存的接收数据RxBuf转存到RxData数组中,接收过程中发现结束标志位则将状态转换为发送状态,则120~128行发送数据的代码段将被执行:

120         if(UartState == UART0_TX)              //发送状态
121         {
122             U0CSR &= ~0x40;                    //禁止接收
123             UartSendString(RxData, count);     //发送已记录的字符串。
124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125             UartState = UART0_RX;              //恢复到接收状态
126             count = 0;                         //计数清0
127             memset(RxData, 0, SIZE);           //清空接收缓冲区
128         }

楼主:
这里要特别注意,发送的时候要禁止接收,发送完毕要使能接收,着也就是122行和124行代码的意图!

楼主:
Zigbee系列**:

[ZigBee] 1、 ZigBee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00-1-1.html

[ZigBee] 2、 ZigBee开发环境搭建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02-1-1.html

[ZigBee] 3、ZigBee基础实验——GPIO输出控制实验-控制Led亮灭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04-1-1.html

[ZigBee] 4、ZigBee基础实验——中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06-1-1.html

[ZigBee] 5、ZigBee基础实验——图文与代码详解定时器1(16位定时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08-1-1.html

[ZigBee] 6、ZigBee基础实验——定时器3和定时器4(8 位定时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96-1-1.html

[ZigBee] 7、ZigBee之UART剖析(ONLY串口发送)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98-1-1.html

网友A:
Zigbee SerialApp 如何将UART通信改为SPI

网友B:
zigbee 串口通信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C:
一般就是判断串口存在可用

网友D:
单片机怎样和zigbee直接通信

网友E:
zigbee协议与tcp/ip协议的异同?

网友F:
zigbee模块怎样和手机建立通信

网友G:
有没有比ZigBee更先进的无线通讯方式?

网友H:
zigbee串口uart模式位置2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I:
zigbee 模块能直接用FPGA的I/O口控制吗?

网友J:
为什么选择zigbee协议的智能家居

网友I:
spi与uart接口能否直接连接

网友A:
zigbee串口透传 什么意思

网友H:
想让zigbee板子能和电脑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B:
求简单好用的Zigbee转RS485方案?

网友G:
zigbee协议栈中haluartopen函数怎么使用

网友C:
在串口回调函数中先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

网友F:
如何在zigbee sample例子中使用串口数据发送

网友D:
zigbee协议的硬件是什么

网友E:
ZIGBEE是怎么发出PWM波的

网友J:
有哪位高手提供下例程